[STM8] ST-LINK仿真器报错

楼主(2014-06-23):
刚买个仿真器,按一下D图标,就出现入下报警:
xx connection error(usb://usb):gdi-err0r[40201]:canno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先把驱动安装好,再更新固件!

楼主:
多谢大秦正声 .编译通过,也更新固件了.

网友B:
和编译没关系;更新固件和st link驱动看看

网友C:
是不是使用STVP+Cosmic,调试时弹出来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对于jusun66的, 无论是STVP+Cosmic还是STVP+汇编,都是调试时弹出来的(debug.→start debugging,即D图标)
已更新固件和st link驱动多次,无果,搞不明白,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应该是STVD,看你的描述,我应该知道原因了。这是DAO文件没有正常安装的问题,你在你的ST_TOOLSET文件夹底下的DAO文件夹里,比如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文件夹里边的ST Toolset.msi运行,覆盖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jusun66的回答,按你的方法运行ST Toolset.msi后,OK了.也多谢mmuuss586,大秦正声等人的热心回答.

网友D:
验证st-link是否好用,采用stvp测试下即可看到。

网友E:
非常感谢jusun66,帮我解决同样的问题,衷心的谢谢你。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衷心的谢谢你。

网友G:
UP  UP  UP 顶起, 十分感谢,问题解决。

网友H(2014-08-14):
,郁闷,我的咋么不行,难道是烧录器坏了?现在是STVD、STVP都不能烧录DEBG;按楼上那位老兄的重新安装DAO下那个软件也没解决!

网友I:
这个我也碰到了,重新按照dao文件有用

网友J: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  重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