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unchpad msp430f5529为啥在CCS中总是报错

楼主(2014-06-23):
我的lunchpad msp430f5529为啥在CCS中总是报错?识别不到设备呢?

网友A:
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硬件没有问题,我用IAR没有问题。可是CCS就是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NO USB RET was found 我猜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关键是不会

网友A:
那你找个使用CCS的教程呢!看一下软件设置呢!这种教程应该很多的呢!

网友B:
哪一个版本的 CCS, 是不是还不支持这个 lunchpad msp430f5529 板载的仿真器? 考虑升级一下, 或者给 CCS 添加驱动插件

网友C:
试试实在不行转个IAR试试吧
排除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在win7上不行再XP上就行,感觉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E:
学习了!计算机里装了一堆开发工具,光冲突。

楼主(2014-07-29):
问了TI公司的人,说ccs5.5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