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一个芯片上写的V224,四脚这是个什么芯

楼主(2014-06-23):
芯片上面的字是V224,根据板子上看,芯片有两个引脚标的正负,然后正负分别取了运放的正负电源。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画个图
拍个实物照

网友B:
不会是ESD保护二极管阵列吧,另外2个脚连到啥地方啊?

网友C:
如果另外两个脚接的是电源变压器那它可能是整流桥。。。。。

网友D:
这有点整流桥的意思: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