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超声波模块SRF05或者HC-SR04之类的么

楼主(2014-06-23):
测量的距离近没有问题,但是测量超过3m的障碍物就有问题,显示出错,会显示只有4cm。是啥原因呢?
我用的是STM32处理器测量。

网友A:
是有测量距离限制的,跟你回波的时间也是有关系的,你采集时间过短,回波还没回来你又发了一个波,或者还没接收到回波,你的计数器溢出了。不过这种小功率的超声波发生器,也就能测个3M吧,过了精度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