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L36Z256VLH4 低功耗SLCD

楼主:
MKL36Z256VLH4 在什么模式下 可做到 LCD保持显示,功耗在20ua以下, 我现在进入STOP LLS,vlls...模式 功耗2.1ua,但一进入 SLCD就不显示了 我试了 WAIT,SLEEP  SLCD可保持显示但功耗太高

网友A(2014-06-23):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20uA要求在数据手册KL36P121M48SF4的“Table 9. 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behaviors”表格中能看到只有VLPS\LLS\VLLSx能够满足功耗。
再根据参考手册KL36P121M48SF4RM的“Table 7-2. Module operation in low power modes (continued)”表格可以看出:SLCD在VLPS\LLS\VLLSx下时Async operation的,仅在VLLS07时OFF.

关于Async operation = Fully functional with alternate clock source, provided the selected clock source remains enab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20uA要求在数据手册KL36P121M48SF4的“Table 9. 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behaviors ...

如何配置,我搞了半天没弄好,一进LLS就不显示了

网友B:
楼主期望的20uA是包含SLCD和MCU的总功耗,还是只是MCU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期望的20uA是包含SLCD和MCU的总功耗,还是只是MCU的功耗?

总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功耗

你是否有尝试过按照参考手册KL36P121M48SF4RM的“Table 42-1. SLCD operation modes”中提示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功耗

总功耗还真不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有尝试过按照参考手册KL36P121M48SF4RM的“Table 42-1. SLCD operation modes”中提示操作呢?

Table 42-1 我也有看,也配置好了,但不知怎么让SLCD的时钟在SOTP模式下继续运行,我用的是内部时钟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Table 42-1 我也有看,也配置好了,但不知怎么让SLCD的时钟在SOTP模式下继续运行,我用的是内部时钟源 ...

看一下MCG_C1寄存器,重点是IRCLKEN和IREFSTEN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MCG_C1寄存器,重点是IRCLKEN和IREFSTEN位

MCG_C1寄存器设置的是对的LCD也设置了在STOP模式下不关闭 但进入vllsSLCD还是关闭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MCG_C1寄存器设置的是对的,LCD也设置了在STOP模式下不关闭 但进入vllsSLCD还是关闭了
...

???????????:dizzy: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楼主,看你之前的对话,请问你是进LLS还是STOP还是VLPS?

网友C:
还有你可以单步调试,在进低功耗前的最后一行代码处断下来,然后检查一下MCG_C1寄存器的值,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你之前的对话,请问你是进LLS还是STOP还是VLPS?

是进入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可以单步调试,在进低功耗前的最后一行代码处断下来,然后检查一下MCG_C1寄存器的值,看看对不对。 ...

到进入STOP模式前一步,SLCD和MCG_C1的寄存器值是对的

网友A:
我在【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例程基础上修改了一下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段码依旧可以显示。
关键就是你的时钟源在低功耗模式下要处于可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例程基础上修改了一下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段码依旧可以显示 ...

能不能把你修改过的软件发给我参考一下,我在BLPI模式下,进入STOP_LLS屏幕要保持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修改过的软件发给我参考一下,我在BLPI模式下,进入STOP_LLS屏幕要保持显示 ...

楼主,我还是没搞明白,你到底进的是STOP还是LLS,你所谓的STOP_LLS是什么意思?我从你的截图看,如果是LLS的话,内部时钟都停了,LCD当然不显示。你看一下6楼的截图,这是不同的工作模式

网友C:
LLS模式下,外部时钟是可以工作的,你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修改过的软件发给我参考一下,我在BLPI模式下,进入STOP_LLS屏幕要保持显示 ...

由于使用了内部慢速32KHz时钟作为SLCD的时钟源所以功耗还是比较大,在只有一位显示数字1时LLS功耗模式有32uA左右。
FRDM-KL46Z板子上没有接有源32KHz时钟源or32KHz晶振,所以就把这个功耗比较大的内部慢速32KHz时钟给使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由于使用了内部慢速32KHz时钟作为SLCD的时钟源所以功耗还是比较大,在只有一位显示数字1时LLS功耗模式 ...

之所以说内部32KHz慢速时钟源功耗大,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KL46P121M48SF4的“Table 12. Low power mode peripheral adders — typical value”,IIREFSTEN32KHz的电流参数较IEREFSTEN32KHz和ILCD以及纯内核电流消耗都大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还是没搞明白,你到底进的是STOP还是LLS,你所谓的STOP_LLS是什么意思?我从你的截图看,如果是L ...

从楼主“LCD保持显示功耗在20ua以下”配合数据手册“Table 11. 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behaviors”内核电流参数来看,他应该只能选择:IDD_VLPS、IDD_LLS、IDD_VLLSx这几种。
因为IDD_STOP时内核电流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使用了内部慢速32KHz时钟作为SLCD的时钟源所以功耗还是比较大,在只有一位显示数字1时LLS功耗模式 ...

通过函数 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TOP,NULL,NULL);进入LLS或者VLLS模式后,除了加外部时钟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函数 Cpu_SetOperationMode(DOM_STOP,NULL,NULL);进入LLS或者VLLS模式后,除了加外部时钟外还有没有别 ...

2楼、4楼有提到呢
VLPS\LLS\VLLSx(除VLLS0外)都是异步操作,只要时钟源可用,SCLD就可以保持显示。

SLCD时钟源的选择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Table 3-56. LCD clock 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4楼有提到呢
VLPS\LLS\VLLSx(除VLLS0外)都是异步操作,只要时钟源可用,SCLD就可以保持显示。

时钟源换成LPO 1KHZ LLS模式下SLCD可保持显示
但SLCD刷屏速度慢,不能正常显示数字,每次只能显示一部分, 我的SLCD是4*25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源换成LPO 1KHZ LLS模式下SLCD可保持显示
但SLCD刷屏速度慢,不能正常显示数字,每次只能显示一部分 ...

请看24楼图片中我用红线划出的语句,有提到不要将1KHz LPO时钟选择成SLCD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24楼图片中我用红线划出的语句,有提到不要将1KHz LPO时钟选择成SLCD时钟源。

...

只要时钟源可用SLCD就可以显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外部并没有连接晶振,RTC的32k也没接,可能是我没认真去看PDF,我没找到不外接晶振或RTC时钟进入LLS后slcd保持显示的方法,我之前也注意到你提到的寄存器,也做过实验,只有外接晶振和rtc时钟才可保持显示,所以才在21IC发帖求助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时钟源可用SLCD就可以显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外部并没有连接晶振,RTC的32k也没接,可能是我没认真 ...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所以导致你误解了。
20楼提到的内部慢速32KHz时钟其实就是24楼表格第二行Alternate clock中提到的MCGIRCLK,选择32 kHz slow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