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问大神们个问题,关于程序下载到flash,在sdram中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我知道S3C2440一般是下载到flash中,在初始化文件中会把flash中的代码拷贝到sdram中运行,然后再跳转到sdram中继续执行。但在stm32中程序下载到了flash中,肯定也是在ram中执行吧,我想知道代码是是么时候拷贝到ram中的啊?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stm32不需要拷贝。stm32的ram才多大,要是拷贝肯定不够啊

网友B:
是的, STM32 直接在 FLASH 中执行程序, 当然如果你要拷贝到 RAM 中执行也是可以的. 但并不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