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大虾 关于PWM频率

楼主(2014-06-23):
大虾求教!
用的PIC16F777
有三个CCP模块
我用MICRO C 自带的函数PWM1_init()和PWM2_init()设定pwm1和pwm2的不同频率
但是运行时发现两路频率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是内部函数的问题吗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哪里有自带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B:
应该是你理解错误吧,三路PMW输出使用同一定时器,所以频率是相同的,三路PMW输出的占空比,脉宽和分辨率可以(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理解错误吧,三路PMW输出使用同一定时器,所以频率是相同的,三路PMW输出的占空比,脉宽和分辨率可 ...

谢谢!
那想问下现在想要1路11kHz的PWM 一路6.4kHz的PWM该怎么办
现在我用timer1单独模拟一路,但是因为频率比较高,受程序影响太大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想问下现在想要1路11kHz的PWM 一路6.4kHz的PWM该怎么办
现在我用timer1单独模拟一路,但是因为 ...

在PIC16F1XXX或者PIC18FXXXX里面去找那种有多路独立PWM的型号

网友D:
估计得换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