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控制lcd1602显示有阴影

楼主(2014-06-23):
kl25控制lcd1602显示有黑色阴影,然后我就调对比度,我加了变阻器V0输出还是5v,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那LCD1602的阴影调节电位器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V0输出还是5v我不清楚,因为你也没有贴个电路图出来让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那LCD1602的阴影调节电位器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V0输出还是5v我不清楚,因为你也没有贴个电路 ...

V0就是引脚3,就是调对比度的,原来我接的GND,空脚的时候我测了是5v,然后我接了一个变阻器想调对比度的,就一直是5v,没有变化,我测变阻器的脚的电压是变化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0就是引脚3,就是调对比度的,原来我接的GND,空脚的时候我测了是5v,然后我接了一个变阻器想调对比度的 ...

建议百度查一下别人怎么画的1602电路图
一般都是电位器可调端接入V0的,电位器两端接高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