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cc1101 无线接收不到数据???急!急!急!

楼主(2014-06-23):
cc1101在430单片机 无线通信没有问题,我移植到stm32上,stm32与cc1101之间的通信没有问题,一方发送,一方接收,

发送部分的程序
  1.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2.                 delay_ms(10);
  3.                 halRfSendPacket(txBuffer,3);
  4.                 delay_ms(100);
void halRfSendPacket(INT8U *txBuffer, INT8U size)
{
halSpiStrobe(CCxxx0_SFTX);//清空缓冲区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这个必须要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halSpiStrobe(CCxxx0_STX);                //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halSpiStrobe(CCxxx0_SFTX);
}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halSpiStrobe(CCxxx0_SFTX);这条指令 能运行通过,没有卡住,说明发送成功?(不知道对不对)

接收部分的程序
  1.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2.                 delay_ms(10);
  3.                 halRfReceivePacket(rcBuffer,3);
INT8U halRfReceivePacket(INT8U *rxBuffer, INT8U length)
{
    INT8U status[2];
    INT8U packetLength;
        INT8U i=(length)*4;  // 具体多少要根据datarate和length来决定
    halSpiStrobe(CCxxx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delay_us(100);
    //while (GDO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4))
    {
        delay_us(100);
                --i;
    }

    if ((halSpiReadStatus(CCxxx0_RXBYTES) & BYTES_IN_RXFIFO)) //如果接的字节数不为0
    {
                packetLength = halSpiReadReg(CCxxx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此字节为该帧数据长度
                if (packetLength <= length)                 //如果所要的有效数据长度小于等于接收到的数据包的长度
                {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 //读出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length = packetLength;                                //把接收数据长度的修改为当前数据的长度
                        // Read the 2 appended status bytes (status[0] = RSSI, status[1] = LQI)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status, 2);         //读出CRC校验位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status[1] & CRC_OK);                        //如果校验成功返回接收成功
                }
                else
                {
                        length = packetLength;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0;
                }

    }
        else
         return 0;
}
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接收发送的寄存器配置都是一样的

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
{
        0x00,
    0x08,   //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00,   //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10,   //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A7,   //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0x62,   // FREQ0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5B,   //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0x03,   //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0x22,   //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0x00,   // CHANNR    Channel number.
    0x47,   //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0xB6,   //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0,   // FREND0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8,   //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0x1D,   //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0x1C,   //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0xC7,   // AGCCTRL2  AGC control.
    0x00,   // AGCCTRL1  AGC control.
    0xB2,   // AGCCTRL0  AGC control.

    0xEA,   //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2A,   //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00,   //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11,   //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59,   //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81,   //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5,   //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9,   //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0x06,   // IOCFG0D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martRF?Studio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pseudo register explanation.

    0x05,   //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5,   //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1,   // ADDR      Device address.
    0x20    // PKTLEN    Packet length.
};
小弟现在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了,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C1100的模块,另外加的MCU,还是MCU和无线模块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C1100的模块,另外加的MCU,还是MCU和无线模块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 ...

另外加的mcu,现在能收到数据,但是收到的数据是乱码,crc校验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CC1100的模块,另外加的MCU,还是MCU和无线模块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 ...

stm32+cc1101

网友A:
那就没有硬件不同的影响,楼主需要自己核对初始化配置CC1101的相关函数,是否被正确移植,可以试着用读版本号、读RSSI、读AFC等方式来判断配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有硬件不同的影响,楼主需要自己核对初始化配置CC1101的相关函数,是否被正确移植,可以试着用读版本 ...

我现在用stm32+cc1101发送,msp430+cc1101接收,数据是正常的,当msp430+cc1101发送,stm32接收的时候,数据就是乱码了???不知道为啥?寄存器配置都是一样的,直接拷贝过来的!!

网友A:
那问题显然出在发送端,检查你发送端FIFO写、发送启动、发送完成标志查询这些步骤的函数是否有问题。432和STM32中断硬件、SPI端口硬件不同,代码上是肯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显然出在发送端,检查你发送端FIFO写、发送启动、发送完成标志查询这些步骤的函数是否有问题。432和S ...

可能是我硬件的原因, 焊了几个板子,只有一对是正常的,斑竹我想问一下,cc1101地址滤波功能,接收方设置PKTCTRL1为0x05;开始地址滤波,addr=0x02;但是怎么在发送方把目标地址添加到发送包里,没有看到介绍啊??

网友A:
没有用过CC1101,我用的是CC1020和SI4432,猜的话,收发两边的包结构寄存器应该是对应的,手册里应该有介绍,没有的,可以问TI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CC1101,我用的是CC1020和SI4432,猜的话,收发两边的包结构寄存器应该是对应的,手册里应该有介绍 ...
  1.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这个必须要
  2.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0x01);//目标地址
试了一下 这样就可以 谢谢斑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CC1101,我用的是CC1020和SI4432,猜的话,收发两边的包结构寄存器应该是对应的,手册里应该有介绍 ...

斑竹 请教一下,您有没有用过WOR模式?
u8 CC1101_InitWOR(u32 Time)
{
        //uint16 T_Event0=60; //把 EVENT0的时间设定为1S
        u32 EVENT0=0;
        u16 WOR_RES=1;
        u16 WOR_rest=1; //2^(5*WOR_RES)的值
        u8 t;

        WORmode =1; //开启WORMOD模式
        //当输入数据 不符合规则的时候返回错误
        if(Time<15 | Time>61946643)
                return 0;
        /* WOR WOR_RES设定
  以WOR_RES所能区分的最大时限 区分WOR_RES大小

  WOR_RES值时间(极限最大值)(ms)
  0 1890.4615 *14.34 (最小值)
  1 60494.7692
  2 1935832.6153
  3 61946643.6923
  */
        if(Time<1890) WOR_RES=0;
        else if(Time<60494) WOR_RES=1;
        else if(Time<1935832) WOR_RES=2;
        else if(Time<61946643) WOR_RES=3;
        if(!WOR_RES)
            WOR_rest=1;
        else
        {
            for(t=0;t<(5*WOR_RES);t++)
                WOR_rest *= 2;
        }
        EVENT0 = F_xosc/1000;
        if(EVENT0>Time)
        {
                EVENT0 = EVENT0*Time;
                EVENT0 = EVENT0/(750*WOR_rest);
        }
        else
        {
                EVENT0 = (Time/(750*WOR_rest))*EVENT0;
        }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空闲模式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2, 0x10); //RX_TIME 0 占空比最大
        //在TX,RX后 自动校准XSOC时限 (10) 149-155uS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0, 0x18); //校准 FS_AUTOCAL[1:0] 01 重IDLE转到TX OR RX模式时
        //写入 事件0时间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1, (u8)(EVENT0>>8)); // High byte Event0 timeout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0, (u8)EVENT0); // Low byte Event0 timeout.
        //启动 WOR RCosc校准
        //因为进入休眠后只使用RC频率周期,RC受环境和温度影响较大,所以必须一段时间或者WOR唤醒后重新校准一次时钟.
        //在WOR没启动之前 RC须得先行启动
        // tEvent1时间设置为最大,设置 T_event1 ~ 1.4 ms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CTRL, 0x78| WOR_RES); //tEvent1 =0111
//          把SO口 设置成通知口 当有数据过来时 置低
        halSpiWriteReg(CCxxx0_IOCFG2, 0x06); //0x24);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halSpiStrobe(CCxxx0_SWORRST); //复位到 事件1
        halSpiStrobe(CCxxx0_SWOR); //启动WOR

        // CC1101_WriteCode(CCxxx0_SPWD); //进入断电模式
        return 1;

}
这是我的wor初始化,电流有突变,但是GDO2引脚没有电平变化,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B(2014-11-15):
哥们  能不能把你的发送 接收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 啊  我现在只能用STM32+CC1101进行发送,还不能用MSP430+CC1101接收啊  很是头疼 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哦。如果可以就发到扣扣邮箱里97934171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能不能把你的发送 接收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 啊  我现在只能用STM32+CC1101进行发送,还不能用MSP430+C ...

已发送 请注意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发送 请注意查收

哥们,谢啦!430的程序我有,我自己写的程序是用430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的,可是就是不能通信!

网友C(2014-12-29):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发一份你调好的给我吗?我的邮箱是764786050@qq.com

网友D(2015-03-09):
你好大哥,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能不能麻烦你将STM32+CC1101发送+接受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一样,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哥,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能不能麻烦你将STM32+CC1101发送+接受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一样,我是一个 ...

我的邮箱是412509885@qq.com

已发送

网友E:
楼主啊~求程序哦~~~~感谢楼主~!!!!!!583041743@qq.com

已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32+cc1101发送,msp430+cc1101接收,数据是正常的,当msp430+cc1101发送,stm32接收的时候, ...

大哥,能把STM32+CC1101发送的程序加MSP430+CC1101的程序发一份给我吗 谢啦!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F(2015-04-11):
你有么有成功啊,我的也是做SMT32+CC1101的接收,在spi2初始化以后,无法读取cc1101的寄存器,读出来都是0x00,一只检查引脚配置问题,但是都找不到原因。引脚部分跟stm8的引脚配置是一样的,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弄了,如果你弄好能否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么有成功啊,我的也是做SMT32+CC1101的接收,在spi2初始化以后,无法读取cc1101的寄存器,读出来都是0x ...

你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如果引脚配置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发一份你调好的给我吗?我的邮箱是

已发送

网友G:
同求STM32+CC1100的代码,1083426121@qq.com,谢楼主!!!

网友H(2015-05-20):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遇到了和你之前一样的问题,在430上接收和发送都调成功了,但是将程序移植到ATmega64上一直接收不到,怎么都调不出来,不知道你以前怎么改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I(2015-07-24):
我在stm8上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不能收发。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stm8上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不能收发。找不到原因···

你首先得验证一下你的底层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配置好寄存器之后,再验证能否成功发送,通过观看GDO0(首先你得配置一下GDO0的功能) 的波形判断一下;如果发送没有问题,再去调接收,一步步的,不然很难找到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寄存器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遇到了和你之前一样的问题,在430上接收和发送都调成功了,但是将程序移植到ATmega64 ...

我在下面已经添加附件了,你可以根据你的硬件改一下

网友J(2015-09-11):
虽然是去年的帖子了,我还是回复一下吧,昨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调试了两天找出来了
stm32+cc1101  与 stm32+cc1101之间通信没有问题,任何一方都可作为发送接收方
后来我将程序移植到MSP430F149上面,然后问题来了……
STM32+CC1101作为发送方   MSP430+CC1101作为接收方  可以正常接收
然而MSP430+CC1101作为发送方  STM32+CC1101作为接收方时  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  CRC校验通不过
问题出在这里了
定义GDO0时  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GDO0                P2IN & BIT6      //读电平  P2.6
在发送数据包函数halRfSendPacket()是这样使用的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程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行,#define 只是简单的字符替换  while (!GDO0);  相当于
while (! P2IN & BIT6);    “!”运算符优先级高于“&”运算符,所以,结果你懂得……
所以在定义GDO0时,要加小括号 #define GDO0                (P2IN & BIT6)     //读电平  P2.6
但是楼猪的代码是这样的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  //此处是没有问题的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halSpiStrobe(CCxxx0_SFTX);
So,我也不知道楼猪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J:
希望给后来人一些参考吧,我也是仔细的看了楼猪的帖子,才慢慢找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望给后来人一些参考吧,我也是仔细的看了楼猪的帖子,才慢慢找到问题的 ...

最好还是用位操作,P2IN_bit.P6这样的方式最好

网友K(2017-06-05):
楼主方便把程序发我一份吗?跪谢了!79961066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方便把程序发我一份吗?跪谢了!

上面有附件

网友L(2019-03-13):
跪求一份代码,单次发送怎么都收不到,951128384@qq.com

网友M(2019-05-17):
你好大哥,我最近在学习cc1101的使用,遇到很多问题。麻烦大哥把资料发一份给我做学习参考可以吗?我的邮箱952169146@qq.com,感谢大哥!

网友M:
大哥,我最近在学cc1101,也是stm32+cc1101,目前遇到很多问题,大哥可以把资料发给我让我参考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952169146@qq.com

网友N:
如果MSP430发送  STM32接收 通讯不了的话 你可以DEBUGSTM32接收部分,看看中断收到的数据是啥?肯定是发送的数据没有符合协议要求

网友O(2019-10-12):
引用 网友M:
大哥,我最近在学cc1101,也是stm32+cc1101,目前遇到很多问题,大哥可以把资料发给我让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

还需要CC1101的代码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