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d仿真模式的问题,复位指针为fffffffe。

楼主(2014-06-23):
使用的是stm32f103rd芯片。和以前用的stm32f103vb的jtag电路一样。
现在的现象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进入调试模式。
但是进入调试模式后显示的复位指针为fffffffe,不能进入main()函数的第一条语句,也不能正常运行。
有人能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常见, 通常是由于flash 擦除了, 但没有烧写进去导致的.

网友B:
如果程序烧入进去了,只要能运行,在进入MAIN函数前,可以跟踪下看看;
如果是MDK,去掉RUN TO MIAN选项;

网友(2020-01-02):
我的解决了重新芯片选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