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使用MFGTool烧写文件,报错“格式化H盘”

楼主(2014-06-23):
参见Android_Quick_Start_Guide.pdf,我将
• u-boot-6q.bin
• eMMC/boot.img
• eMMC/system.img
• eMMC/recovery.img
复制到MFGTool-Di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android/目录下,再打开MFGtool时,点击start,但是会报“Push error:xxx”。同时弹出格式化H盘信息。如图: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 ... bum&picid=18892

网友A:
问题没遇见过,但可以查看下我之前的错误帖子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669666-1-1.html

确认cfg.ini是否配置正确;eMMC/是否是将整个文件夹给复制过去了;还有MFGTOOL工具版本是否匹配;另外就是boot mode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上正解,你首先查看一下你的cfg.ini是否配置正确: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eMMC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帖子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么?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经解决,麻烦结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