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XL1101-D02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14-06-23):
我在搞XL1101-D02无线模块。有一张相关的原理图见附件。
51单片机5V,无线模块3.3V,3.3V的高电平接到51IO口上可以可靠工作吗?
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楼主自己看这个单片机数据手册里面对端口Vih的描述,如果在3.3V以下(或者说端口有TTL兼容特性),就可以认识3.3V电平。

网友B:
看芯片资料,如果不超过极限参数是没问题的。

我就经常这样用。

楼主:
谢谢!

楼主把自己的问题已经搞忘了。

楼主:
怎么搞忘了?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