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的分析

楼主(2014-06-23):
我们学校的电路原理中关于电容和电感的分析只有在直流电源,正选稳态电源和开关开启和断开三种状态下电容的反应规律。在直流中是开路,在正玹信号中相当于电阻,在换路的时候会按照指数充放电。那我想在其他的激励的作用下,比如三角波,锯齿波以及其他的合成波形中怎么分析电容的呢?

网友A:
你们学校的电路原理说电容在正弦信号下相当于电阻?
你们用的是哪本电路原理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学校的电路原理说电容在正弦信号下相当于电阻?
你们用的是哪本电路原理教材? ...

请不要挑刺,我只是说个大概的分析方法,如果回复就请回答下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学校的电路原理说电容在正弦信号下相当于电阻?
你们用的是哪本电路原理教材? ...

就是***的那本书做的教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挑刺,我只是说个大概的分析方法,如果回复就请回答下问题。

不是挑你的刺。
知道是哪本教材,才好给你分析。不知道你们以前学过些什么,不容易给出你能够接受的回答。
无论是什么样的激励,电容的反应其实只有一个。你所说的三种,无非是同一个微分方程的三种解。但我列出微分方程来,你是否能够看出解的物理意义?我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挑刺,我只是说个大概的分析方法,如果回复就请回答下问题。

现在学校里面,各种教材都有使用,良莠不齐,甚至有些教材内容是错误的。
之所以特别注意到电容“在正玹信号中相当于电阻”这句,就是因为通常不能这样讲。
这个地方如果概念错误,那么你所说的那些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激励也必然会发生错误。
所以,必须先找到错误的源头,纠正过来,然后再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校里面,各种教材都有使用,良莠不齐,甚至有些教材内容是错误的。
之所以特别注意到电容“在正玹 ...

如果列微分方程,那么一定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出结果,我想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于电容的定性分析吗?比如说在换路的时候电容按指数规律充放电,这样以后碰到电容在换路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分析电路的动作,很方便就可以进行定性分析电路的动作极其作用,但是如果给出的信号源不是直流信号员也不是正选交流信号源,我们书中没有提到有什么定性的方法来分析电路的动作,那么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是需要列出电容的VAR和拓扑方程才能确定电路的动作吗?还是有什么可以直接用于定性分析的方法?

网友C:
这些问题的学生自己发酵一段时间后再讨论比较好,....说真的,接触很多现在的学生,不如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会自己拼命思考,到处查资料,实在不行了,才会请教别人。
工科,还是得靠实践促进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列微分方程,那么一定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出结果,我想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于电容的定性分析吗?比如说在换 ...

“在换路的时候电容按指数规律充放电”这句,也不完全正确,只有RC电路是这样。如果加入了电感,成为RLC电路,那就不一定是“按指数规律充放电”了。

如果你只要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电压下(或者还串有电阻)流过电容的电流波形,简单的办法是仿真,可以直接看波形。

网友C:
电容、电感,暂态:三要素法分析、稳态:向量法

网友C:
电容、电感;;
暂态:三要素法
稳态:向量法
...........
专业思维建立了大量的模型,电路活起来了,就算是基本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