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样的MCU I/O口可以配置为悬空状态吗?

楼主(2014-06-23):
如上图所示,MCU的I/O12这个口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配置为输出、悬空状态吗?然后根据情况又可以将其配置为输出3.3V或者拉低到0V?

谢谢!

网友A:
如无特殊原因,启动时建议配置成输入或高阻态。

网友B:
还有配置为悬空的状态吗
悬空状态对MCU来说是IO口上什么也没接吧
IO口肯定是可以配置为输入输出的

网友C:
这个要看MCU资料而定的

网友D:
楼主配置成输出,又怎么会是悬空呢?楼主是想说OD输出,输出1的状态吧?根据这张图,这个口怎么配都是可以的。

网友E:
不知道你这是作什么用,这2个电阻的比例倒置你IO输出0时,2电阻分压处只有1.116V,可能会导致另一头检测不到可靠的低电平.

网友F:
这个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