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O口能否直接输出5V电平吗

楼主:
看到STM8S工作电压是2.95-5.5V.那IO口输出高电平默认是3.3V还是5V?如果能佐以数据手册或是参考手册的截图更佳。另外,IO口作为输入时,最低多少V以上算是高电平,最高多少V以下算是低电平。手册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希望能给以帮助。非常感谢。

楼主(2014-06-23):
行吧,我知道了。应该是Vdd多少,IO口高电平就是多少。我开始以为内部是有个寄存器可以切换IO口输出高电平是5V还是3.3V的。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STM8S003DATASHEET--

网友A:
恩,接近VDD;
注意有些引脚要加上拉才行的;

网友B:
接近于VDD;也可以采用开漏输出方式;这样就取决于外界的电压;但是不能超过5.5V

网友C:
5V供电,IO口就是5V输出的

网友D:
如果3V供电,是否输出就是3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3V供电,是否输出就是3V ?

那必须

网友E:
用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