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代码为何不行呢

楼主(2014-06-23):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M8C_ClearWDTAndSleep;

         SPIS_Start(SPIS_SPI_MODE_0|SPIS_SPI_MSB_FIRST);
         SPIS_SetupTxData(bInitSpiWriteBuffer[bCnt++]);
         SPIS_EnableInt();

         while(1)
         {
                 M8C_ClearWDTAndSleep;
         }
}

//-----------------------------------------------------------
//SPI interrupt_handl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ySPI_ISR
void MySPI_ISR(void)
{
         SPIS_SetupTxData(bInitSpiWriteBuffer[bCnt++]);
}

///////////////////////////////////////////////////////////////////////////////////////

网友A:
问题表现是什么

楼主:
只能产生一次SPI 中断。后面就不会再有SPI中断了。

网友B:
到CY官网建个case吧

楼主:
好吧,多谢大家了

网友C:
lz是不是中断标志那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先把while里面的看门狗关了;把看门狗设置成disable;程序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