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直接按触摸屏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唤醒键盘?

楼主(2014-06-23):
能否实现直接按触摸屏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唤醒键盘?

网友A:
什么意思?用其中某一个按键唤醒键盘?

网友B:
为什么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一个?

为了减少功耗

网友C:
完全可以

楼主:
CY8C21434可以实现上面提到的任意按键唤醒和手指接近唤醒吗?有没有相关的应用文档供参考呢?

网友D:
不晓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CY8C21434可以实现上面提到的任意按键唤醒和手指接近唤醒吗?有没有相关的应用文档供参考呢? ...

lz既然都已经知道是可以实现的那就多找找资料了。

网友F:
可以拉一条IO 做一圈感应线 这样子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