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给IP核RAM加一个使能引脚?

楼主(2014-06-23):
目的是在CE=0的时候RAM选通,CE=1的时候不选通,我初步编了下,但是好像寄存器类型的不能用来输出时钟,求大神指导~

module KINGSON2(
clock,
nclock,
data_in,
rdaddr,
rd_en,
wraddr,
wr_en,
ce,
data_out);

input clock;
input nclock;
input [15:0] data_in;
input [6:0]  rdaddr;
input [6:0]  wraddr;
input rd_en;
input wr_en;
input ce;
reg clockmid;

output [15:0]data_out;

RAM1(
                  .clock(clockmid),
                  .data(data_in),
                  .rdaddress(rdaddr),
                  .rden(rd_en),
                  .wraddress(wraddr),
                  .wren(wr_en),
                  .q(data_out));

always@(posedge clock)
      if(ce)
         clockmid<=nclock;
      else
         clockmid<=clock;

endmodule

网友A:
1、首先选通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选通就是RAM有输出,不选通就是没输出。你的程序看起来选通是选择不同的RAM时钟。
2、“寄存器类型的不能用来输出时钟“这句也比较含糊,难道是你综合的时候出错了?具体是哪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