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6-23):
用TI的LM5104做了一个驱动电路,输出出现不稳定情况,通电有输出波形,但是过一会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虾指教下,原理图如下

网友A:
会不会占空比太大了呢?自举驱动占空比不能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占空比太大了呢?自举驱动占空比不能太大的。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0.5的占空比

网友B:
有没有接负载测试啊?

网友A:
C2 换470nF--1uF 的陶瓷电容。

网友C:
先测试下输入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负载测试啊?

接了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 换470nF--1uF 的陶瓷电容。

顺便问你下,如果输出的波形出现过冲现象怎么解决呢?

网友D:
输出波形过冲,输出波形是指哪个输出?
规格书上有教LZ这么配置参数嘛,。。

网友E:
哪位帮我推荐一款电压转换器件,输入电压4-10V左右,输出电压在1.8-3v的转换期间,输出电流满足1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波形过冲,输出波形是指哪个输出?
规格书上有教LZ这么配置参数嘛,。。 ...

就是H0、LO输出的波形,版主是高手能解释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位帮我推荐一款电压转换器件,输入电压4-10V左右,输出电压在1.8-3v的转换期间,输出电流满足1A以上 ...

这个你可以用软件设计,吧参数输进去。自动会有推荐的几款芯片的。TI首页就有这个

网友F:
有时有。过一会就没了,是不是你示波器设置显示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H0、LO输出的波形,版主是高手能解释下吗?

这个问题帮不上。。。
PS,我专业灌水的,技术很菜: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有。过一会就没了,是不是你示波器设置显示的问题。

那个问题解决了,想问下,出现图片上的情况怎么解决了,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解决了,想问下,出现图片上的情况怎么解决了,能帮忙分析下吗?
...

出现了那个尖尖对吧。输出加电容或者中间部分加电容滤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了那个尖尖对吧。输出加电容或者中间部分加电容滤掉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了那个尖尖对吧。输出加电容或者中间部分加电容滤掉他

出现这个的主要原因是?

网友G:
过冲一般是由于开关速度太快了吧,看你的原理图能看出反向的过冲比正向的过冲跟明显,说明关断的时间太快了。你把那两个二极管D2,D3去掉和把电阻增大一点应该会有所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