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问题

楼主(2014-06-23):
CY7C68013A测试SLAVE FIFO AUTOOUT自动传输模式 端点2 512*4缓冲区 PC机发数据 外部主机我使用的是AVR单片机

楼主:
当把固件程序下载到EZ-51后,FIFO不是空的,因为空标志位输出高电平,导致上来就读数据,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LAGA~C相对USB是输出,相对AVR是输入。一般没配置的管脚都是高电平,认为是输入吧。

网友B:
查下程序,实在不行就把AVR这端断开

网友C:
或者找个没焊接AVR的板子,看看它到底输出什么。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哦,捋顺了,结贴

网友E:
又是CY7C68013A,真心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