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应用

楼主(2014-06-23):
DSP器件都有哪些典型应用

网友A:
TMS320C203单片价格不到*币100元,芯片内置544字的高速SRAM。外部可寻址64K字程序/数据及I/O,指令周期在25ns~50ns之间,实时性处理比16位单片机快2倍以上

网友B:
嗯,MS320F206除了具有TMS320C203的功能外,内置32K字零等待快闪存储器,可满足单片设计的要求,能最大限度减少用户板的体积。

网友B:
在电机控制领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网友A:
FILE hello.out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Check build options,or use the setup program

网友C:
嗯,它是一个典型的TMS320F240的用户系统

网友C:
实现如下功能: 3相PWM输出/3相电流测量/按键控制、液晶显示/RS232通信,A/D、D/A接口,62K字零等待SRAM,扩展的输入、输出及双向I/O口/JTAG接口。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呵呵,大家了解的很多啊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各位

网友E:
通信领域的应用 ,声音处理,语音识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