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波形有毛刺

楼主(2014-06-23):
使用TMS320F2808,IDE是CCS3.3,使用TI DMC库里面的SVPWM模块。

发现逆变器负载较重时,输出电压波形有毛刺

楼主:
毛剌出现位置是60度整数倍的地方,应该是两个section切换的位置

楼主:
我给epwm引脚加上RC滤波,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定毛刺是epwm引脚输出的,排除外围电路引入的可能性。

网友A:
SECTION切换时,处于死区,有反电动势的影响

网友B:
你真的敢确定?

首先是道理讲不通。

楼主:
明天再给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