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用DVD接线方法【索菱 SL-620DVD】

楼主(2014-06-23):
有一台车用DVD,因触屏失灵,修不好,换新退下 ,想改为家用,就不知要如何接线了。不想再跑一趟修车店,就请坛里大神帮帮忙什么。。主要D口接线方法。

网友A:
上面倒数第二张图有标,看不清

楼主:
外壳倒是有贴一张接线图,但是,D口是16针的,而图上只有13条线,所以我不知道具要如何接了。

网友B:
查下说明书不就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