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采样出来的值全是2000

楼主(2014-06-23):
我用的msp430f169的内置AD 但采样出来的值全是2000多

楼主:
无论采样的电压是多少 寄存器里的值都是2000多

网友A:
可以ise或quartus工具直接生成ram,无需半行代码。

网友A:
最终可能用到了fpga内部的ram硬资源、或分布式ram、或lut、或shift reg。

网友B:
非要自己写,可以才采用多个reg来搭建一个ram。

网友B:
如果你要实现的这个ram用于仿真,那么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搞定

网友C:
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楼主:
嗯,好的,先结贴了

网友D:
看下你的模拟输入信号多大的,用万用表测试下的呗

网友E:
很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F:
好乱,不知道说的啥;

网友G:
这个看下你的寄存器的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