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问题

楼主(2014-06-23):
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A:
没弄明白是啥问题

网友B:
再确认下DAC的数据手册,这个电路里VREF给正电压的话,恐怕VOUT该出负电压吧?

网友C:
驱动力不够的吧,最好是用一个三极管的增加下驱动的

网友D:
线接错或器件坏也未可知,量一下运放的2、3脚电位,都应为零才对。

网友D:
另外还有一种不太可能的“可能性”:1.6V莫不是用直流表看出来的交流值吧?

网友E:
问个问题,不需要接电阻啥的吗!这个LM324放这里作用是干嘛哟,324内部接了反馈电阻吗

网友F:
没看明白

楼主:
哦,我再看看哈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汗,问题没解决就结贴?不用的管脚,如果手册上没说明,是可以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