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ebug中使用汇编编译器

楼主(2014-06-23):
debug中的编译连接,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如果我下载的汇编编译器应用程序(masm.exe)在D盘中,例如我在D盘中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名称为“汇编”,我的汇编编译器应用程序(masm.exe)就放在该文件夹里。那我怎么输入路径呢?
是D:/汇编/masm.exe 是这样嘛?可是在debug中写路径的时候好像输入不了中文。

网友A:
我知道linux下只要把可执行文件放在环境变量(指令env可以看到)PATH制定的目录下 或者 将所在目录添加到PATH目录下:$(PATH) += /......即可。windows实在懒得去玩,你把中文路径改一下试一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