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数字隔离

楼主(2014-06-23):
ADI的数字隔离,TI的相应的产品是?

网友A:
俺用过 Ti 的 ISO30XX

网友B:
TI的数字隔离技术是ISO7XXX的产品

楼主:
使用的是什么技术?

网友C:
使用的是电容隔离技术。

网友D:
TI也有很多关于隔离器件的应用手册

网友E:
哦,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F:
包括集成隔离器件的485、CAN收发器的参考设计

网友G:
对,可以看这篇**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analogtechdoc_hh.tsp?

网友H:
TI有很多关于隔离器件的应用手册的,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TI的数字隔离芯片有ISO72x的高速数字隔离器产品。你可以到TI官网看看哪些型号是你所需要的。
可访问此链接:http://focus.ti.com.cn/cn/genera ... tsp?contentId=53540

网友I:
TI的数字隔离芯片主要有4类:
1、ISO124,AMC1200模拟电压隔离。
2、ISO72XX, 4KV数字隔离芯片。
3、ISO74XX,4KV低功耗版的数字隔离芯片
4、ISO75XX,5KV低功耗数字隔离芯片。
相关产品可以: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答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J:
TI官网,选择接口

网友J:
然后点击数字隔离

网友J:
这么多都是数字隔离器

网友K:
数字隔离的芯片种类很多的,,就是看具体的需要什么要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