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EEPROM 读写问题

楼主(2014-06-23):
各位大侠我用的PIC是12F683   我有两个数据 相保存在EEPROM中,可怎么改程序,也只能将前面的那个数据保存进去,而后面的那个数据始终写不去
请求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程序?什么EEPROM?

网友B:
自己检查自己的软硬件,当前信息,别人帮不了你。

网友C:
是调用的同一个写函数么?写入地址是连续的么?调换写入地址以后呢?

网友D:
写EEPROM是要时间的,一般5毫秒

楼主:
;********************************************
KEY_OFF:MOVF    R8   ,  0
      XORLW    06H
      BTFSS    STATUS, 2
      GOTO     KEY_R1
      BCF      p1
      BCF      p2
      BCF      FONOF
      BCF      FINT

      BCF INTCON,GIE      ;Disable INTs

      MOVLW    02H
      MOVWF    R33     ;地址变量置初值
      MOVF     R18   ,  W
      MOVWF    R34

      CALL     OFF_WR

      MOVLW    01H
      MOVWF    R33       ;地址变量置初值
      MOVF      R32 ,  W
      MOVWF    R34
      CALL     OFF_WR

      BSF INTCON,GIE      ;Enable INTs
      bcf STATUS,RP0
      GOTO     MA1
;***************************************

OFF_WR:
     BTFSC   EECON1,WR    ;上一次写操作是否完成
     GOTO    OFF_WR         ;否!返回继续检测

     BANKSEL EECON1 ;
     MOVF     R33  , 0   ;       ;取地址
     MOVWF   EEADR        ;送地址寄存器

     Bcf STATUS,RP0
     MOVF    R34  ,  W    ;取数据
     BSf STATUS,RP0
     MOVWF   EEDAT       ;送数据寄存器
     BSF EECON1,WREN     ;Enable write

     MOVLW 55h           ;Unlock write
     MOVWF EECON2
     MOVLW 0AAh
     MOVWF EECON2
     BSF EECON1,WR       ;Start the write

     BCF EECON1,WREN
     bcf STATUS,RP0

     RETLW    00H

楼主:
以上是我关机时写EEPROM 程序,用的IC是12F683  ,地址02中的数据可以写进去,也可以读出来,但地址01中的数据写不旱灾
以下是我的读子程序
KEY_ON:MOVF    R8   ,  0
      XORLW    07H
      BTFSS    STATUS, 2
      GOTO     BACK
      BSF      FONOF

      MOVLW    02H
      MOVWF    R33          ;地址变量置初值
      CALL    ON_RD
      MOVF    R34  ,  W
      MOVWF   R18

      MOVLW    01H
      MOVWF    R33
      CALL    ON_RD
      MOVF    R34  ,  W
      MOVWF   R8

TEND: GOTO     KEY_R1
;********************************************
ON_RD:
      BANKSEL EEADR
      MOVF   R33  ,  0
      MOVWF EEADR      ;Address to read
      BSF EECON1,RD    ;EE read
      MOVF EEDAT,W     ;Move data to W
      BCF STATUS,RP0
      MOVWF  R34

      RETLW    00H

请各位大侠再帮我诊断下,为什么前一个数据可以写进去,后一个写不进去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我关机时写EEPROM 程序,用的IC是12F683  ,地址02中的数据可以写进去,也可以读出来,但地址01中的 ...

已经没人愿意帮你一行行看ASM代码了。

网友B:
如果是C,可以参考我的一段代码:

//----------------------------------------------------------------------------------------------------------------------------------------------------------
void                 EEpromWrite(void)
{
if(WriteEeprom){
               if(WR){}
               else{
                   if(Fcase<WriteMenuByte){
                                          EEADRH=0x00;
                                          EEADRL=Fcase;                   //赋EEPROM写入地址
                                          EEDATL=Menu.MenuCaseByte[Fcase];//赋EEPROM写入数值
                                          CFGS=DataSpace;                 //指定访问闪存区或EEPROM区
                                          EEPGD=EepromSpace;              //指定访问EEPROM区
                                          WREN=AllowWrite;                //容许内部EEPROM写操作
                                          GIE=false;                      //发送写序列码前必须写禁止中断
                                          EECON2=0x55;                    //发送写序列码
                                          EECON2=0xaa;
                                          WR=StartWrite;                  //启动写操作
                                          GIE=true;
                                          Fcase++;
                                          }
                  else{
                       WREN=DisAllowWrite;//禁止EEPROM/FLASH写操作
                       WriteEeprom=false;
                       }
                   }
               }
}
//----------------------------------------------------------------------------------------------------------------------------------------------------------
void                 EEpromRead(void)
{
uchar DataCount=0x00;
while(DataCount<ReadMenuByte){
                             Menu.MenuCaseByte[DataCount]=EEPROM_READ(DataCount);
                             DataCount++;
                             }
}
//----------------------------------------------------------------------------------------------------------------------------------------------------------

网友D:
关机的时候写EEPROM,写的时间够吗?

楼主:
我写完之后延时了约5MS 再退出的,但始终只能写进一个数据,真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