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置死区时间和波形的死区时间不一眼呢?

楼主(2014-06-23):
tc, ev, PWM, AC, CPU
我用的是2812,CPU是150MHZ。输出的是PWM1和PWM2,为互补。
EvaRegs.DBTCONA.bit.DBT=10;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EvaRegs.DBTCONA.bit.EDBT2=1;
EvaRegs.DBTCONA.bit.EDBT3=1;
EvaRegs.DBTCONA.bit.DBTPS=4;

这是我设置的死区时间。t=10*16/150us=1us.
但是我的仿真波形确实2us.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求解答

网友A:
这个还要看你的分频等吧
EvaRegs.DBTCONA.all = 0x0530;        //使能死区定时器,分频40/16=2.5M,死区时间5*0.4us=2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看你的分频等吧
EvaRegs.DBTCONA.all = 0x0530;        //使能死区定时器,分频40/16=2.5M,死区时间5* ...

关键是死区时间的计算公式是什么?按照技术手册上
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CPU时钟周期。
但是弄出来的总是不对的。所以按照实际得到的波形推算出来
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HSPCLK时钟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死区时间的计算公式是什么?按照技术手册上
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CPU时钟周期。
但 ...

记不得公式了 应该是用高速外设时钟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得公式了 应该是用高速外设时钟比较合理

恩,按照示波器测出的波形计算就是高速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