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能不能通过一个分离成两个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23):
求助大家了

网友A:
软件模拟一个呗

网友B:
可以,有类似HUB的方案,找南京某芯片公司,也可以直接切换做两路。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主要注意电平信号的匹配就可以啦

网友D:
可以,网上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E:
这个貌似还是可以的,只是需要采用一个协议的分时复用了。

网友F:
参考USB_HUB设计

网友:
串口扩展软件么

网友:
可以外扩一个FPGA的

网友G:
得看驱动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