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问题

楼主(2014-06-23):
EPwm3Regs.TBPRD = 1000;                        // 20kHz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3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3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3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 Slow just to observe on the scope
//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PRD;
        EPwm3Regs.CMPA.half.CMPA =1050;//80;                                  // Setup compare

        EPwm3Regs.CMPB = 1000;
                EPwm3Regs.AQCTLA.all = 0x0218; // Force PWM1A to Low
        EPwm3Regs.AQCTLB.all = 0x0018; // counter equal PRD,Force PWM3B output High

楼主:
请问这样初始化EPWM模块3,输出的EPWM3A和EPWM3B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还是需要对照datasheet吧   记不住

网友:
你程序没写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初始化EPWM模块3,输出的EPWM3A和EPWM3B的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完全可以自己用示波器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波形了!

网友C:
请问: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 用示波器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