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CMD文件写法综述

楼主(2014-06-23):
CMD主要是根据DSP的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来编的。
CMD 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的,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大小的ROM和RAM,存放用户程序的地方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芯片进行修改.
分两部分:MEMORY和SECTIONS.
MEMORY
{ PAGE 0 ..........
PAGE 1.........
}
SECTIONS
{SECTIONS
{
.vectors .................
.reset .................
................
}
MEMORY用来指定芯片的ROM和RAM的大小和划分出几个区间.
PAGE 0 对应ROM   PAGE 1对应RAM
PAGE 里包含的区间名字与其后面的参数反映了该区间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SECTIONS:(在程序里添加下面的段名如.vectors.用来指定该段名以下,
另一个段名以上的程序(属于PAGE 0)或数据(属于PAGE 1)放到“>”符号后的空间名字所在的地方。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Reset code */
............
............
..........
}
eg: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40h
LOW: origin = 00040h, length = 03FC0h
SARAM: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0800h
B0: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0100h
PAGE 1: B0: origin = 00200h, length = 00100h
B1: origin = 00300h, length = 00100h
B2: origin = 00060h, length = 00020h
SARAM: origin = 08000h, length = 00800h
}
SECTIONS
{
.text : { } > LOW PAGE 0
.cinit : { } > LOW PAGE 0
.switch : { } > LOW PAGE 0
.const : { } > SARAM PAGE 1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

楼主: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很好

网友B:
CMD的作用很多,但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实现对存储空间的说明和配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