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采样率与量化后的数据位宽是否成反比

楼主(2014-06-23):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这个视频吧,第1分16秒到第3分56秒有介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1MzAzMzU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视频吧,第1分16秒到第3分56秒有介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1MzAzMzUy.html ...

能否用汉语解释一下,我英语比较捉急,不好意思。

网友A:
ADC芯片一般不提供这个功能,但通过一定的信号处理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芯片一般不提供这个功能,但通过一定的信号处理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是想说,比如:
A芯片,可以工作到300MHz,其量化后的数据可以达到14bit
B芯片,可以工作到1GHz,它只能量化8bit位宽
是否是其工作原理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趋势,能达到高频率采样的ADC芯片,其量化的位宽相对较小。
您是这么理解问题的么。

网友A: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标题中所述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