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全分立元件搭建的D类功放

楼主(2014-06-23):
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全分立元件搭建的D类功放,小弟还是菜鸟没全看明白它的原理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主要有以下几个疑问:哪部分电路是产生自激震荡的?(我检查它是否产生震荡应该是测哪个点?)如果我电源的供电是正负15伏是否会影响信号的失真?后面的两个场效应管是功率放大用的吧?那它们退回去的后一级电路呢,是做驱动的吗?若信号在经过最后面的低通滤波器之前是PWM信号吧?

网友A:
不是D类.

网友B:
是D类攻防,dc的反馈是滞后的,故而振荡。这个图应该有点问题,2n5401 5551BE结承受36v反压,应该被击穿

网友C:
这图的作者可能自己并没有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D类攻防,dc的反馈是滞后的,故而振荡。这个图应该有点问题,2n5401 5551BE结承受36v反压,应该被击穿 ...

那我把电源电压降至正负15V了呢?是不是不会击穿了,但这个电源范围会不会影响信号的保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的作者可能自己并没有验证过。。。。。。

这个图有些论坛说是NXP的专利方案,不知道是否属实.我没怎么看懂这个原理,具体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D:
我*,这不是我以前发的美图吗?转一圈又转回来了,
不过转帖的人估计没看完全贴,这个图是错的,等下我连接正确的图过来,

网友D:
1、哪部分电路是产生自激震荡的?
除滤波器外,整个电路系统都参与自激振荡,

2、我检查它是否产生震荡应该是测哪个点?
检查滤波器前的那个点就可以,当然,如果不起振,需要检查其他地方,

3、如果我电源的供电是正负15伏是否会影响信号的失真?
你要完全了解原理并计算好你关心的各个参数才能使用±15V供电,

4、后面的两个场效应管是功率放大用的吧?
你可以这么认为,

5、那它们退回去的后一级电路呢,是做驱动的吗?
是的,

6、若信号在经过最后面的低通滤波器之前是PWM信号吧?
是的,

建议先把这一大堆元件简化成几个简单的电路模块的组合,然后再分析原理,

网友C:
2N5551 2N5401什么作用?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D类攻防,dc的反馈是滞后的,故而振荡。这个图应该有点问题,2n5401 5551BE结承受36v反压,应该被击穿 ...

是不是实际制作的时候,这两个管子根本就不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我5年前仿真、实际制作,验证可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83819-1-1.html

学习学习。
这个图要慢慢啃,还真做不到一眼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N5551 2N5401什么作用?看不懂。。。。。。。。。。。

防止BF720、BF721饱和过深,提升开关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我5年前仿真、实际制作,验证可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83819-1-1.html

放心吧!

一切都在本人的想象力之内。

事实上,本人也知道,当然这的确可能是飞利浦的作品。

他们为何如此,因为本人早都想过如此做法了。

但不会局部反馈,这是NXP的特色做法。

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就要继承这个风格,但其实,本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电子工作者的在实践中摸索的办法。

其实,一个反馈就可以了。

但2个反馈,其实是3个反馈,也许可能起到好的效果,但反馈稳定其实不易。

音频放大并没有过高要求,并非要求方波响应无振荡。

所以,在功放电路如此下功夫,虽然精神可嘉,但这种方法,也就是个方法而已。

效果如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网友A:
简单说,在classAB出现之前,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如何把正负半周的信号,最大程度的放大。

单电源供电的晶体管放大电路,这不是不问题。

但单电源的做法,无法适用于双电源。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以本人的观点,这个电路的做法,是个方法。

但本人不会在运放内部出现GND。

这个电路,使用了GND ,虽然可以,但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虽然貌似有诸多方法,连国人,都有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其实没有成功。

国半有他们的方法,而且还被其他公司借鉴。

国半的方法,也是电子工程师摸索的结果。

虽然有诸多方法,但以本人之观点,没有最好的,只有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哪部分电路是产生自激震荡的?
除滤波器外,整个电路系统都参与自激振荡,

谢谢,学习了!我没做过多少的硬件,对这些管子都好陌生1S558 PBSS4240T PBSS5140T 1PS76 IRF9530...加上原理理解得不是很透,要把这玩意做出来很不踏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我没做过多少的硬件,对这些管子都好陌生1S558 PBSS4240T PBSS5140T 1PS76 IRF9530...加上 ...

下面这个图应该可以便于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防止BF720、BF721饱和过深,提升开关速度,

那两个1PS76就是用来防止深度饱和的吧?有了它们,饱和状态下2N5551和2N5401似乎没有可能导通。

网友C:
其实2N5551和2N5401的BE结承受36V反向电压真的没有问题么?是不是实际制作的板子上,这两个管子一开始就烧掉了?由于它其实没什么用,所以也没有人发现它其实已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2N5551和2N5401的BE结承受36V反向电压真的没有问题么?是不是实际制作的板子上,这两个管子一开始就烧 ...

有道理,这个反压问题我才注意到,
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制作的具体细节了,
建议想制作的同学先不要接这两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N5551和2N5401的BE结承受36V反向电压真的没有问题么?是不是实际制作的板子上,这两个管子一开始就烧 ...

这两个管子不接上去对系统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N5551和2N5401的BE结承受36V反向电压真的没有问题么?是不是实际制作的板子上,这两个管子一开始就烧 ...

去掉这两个对系统没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这两个对系统没有影响吗?

不清楚设计者的意图。
个人偏向认为它们没有用,可以不要。可以简单地不焊它们。

网友F:
这个电路我做过,音质一般,但是功率可以做得比较大。
正如8楼所说,原版电路是有点问题,我也改进过了,一些地方增强了抗饱和力度,震荡频率高些。
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末,小功率的D类我用LM393配合三极管做开放,震荡大约350KHZ左右,音质也尚可。
后来D类的IC越来越多,就不再做分立零件的了,但是IRS2092驱动的D类我还是继续用着,音质不错,在舞厅、广场用的超过250W的功放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做过,音质一般,但是功率可以做得比较大。
正如8楼所说,原版电路是有点问题,我也改进过了,一 ...

嗯,谢谢指导!查了专用的D类IC都会给出相应的应用电路的,另外我就是觉得这个电源范围也太大了,功率也就相应比较大了

网友B:
2n5551 5401初衷应该是BF720 721抗饱和,他们击穿倒不一定烧。这个栅极驱动要重新设计了

网友B:
建议参考这个图,也是PHILIPS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这个图,也是PHILIPS设计

谢谢,这个看似更复杂啊!

网友C:
其实没有多复杂。
就是差输入+MO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