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n2222a电路输出不正常

楼主:
用2n2222a搭了一个电路,输入周期为2us,占空比为50%的方波,输出波形周期为2us,但是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不对,高电平只有500us,感觉像是三极管的上升时间或导通时间不够引起的,但是看pdf,三级管的导通时间是35个ns,感觉应该够了,所以很迷惑。图中BMKD0为输出,BMKDF0为输入,方波峰值为5v

网友A(2014-06-24):
R84并联个电容吧!

著名的TTL电路也是模仿加速电容的.

网友B:
电路不合理,比如说那个基极电阻,比如说那个集电极电阻。。。。。。。

网友C:
高电平只有500us?ns吧!
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应该降低饱和深度。

网友D:
输出高电平时管子截止,高电平持续时间短是管子导通时间过长。
出现此现像,是因为你的管子饱和深度太大,输入信号已经低电平,管子不能立即退出饱和。
要想避免这种现像,管子最好不进入饱和,至少饱和程度要很浅。

网友E:
R82改大点;
R84改小点;
试试看;

网友F:
三极管的CB之间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看看是否可以减少深度饱和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CB之间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看看是否可以减少深度饱和的影响。 ...

这是避免深度饱和的办法,不过这支萧特基可能比三极管还贵。
基极电阻上并联电容以加速,也是办法,同样这支电容可能比三极管还贵。
增加R84阻值减小饱和深度是不花钱的办法。仍然不够快,再采用并联萧特基或者并联电容的办法。

网友G:
2222不是开关管,换3904吧。

网友H:
2N2222A就是小功率开关管啊

网友I:
二极管直接并在BE之间,很难保证二极管压降与Vbe完全一样,如果二极管压降小,分流就大,三极管的Ib极小,所以就"感觉像是三极管的上升时间或导通时间不够"。

网友I:
   两个稳压参数不同的稳压管接在一起,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结果是稳压参数低的有工作电流,稳压参数高的没有或极小电流。与这样的电路的错误是一样的。
  解决办法:二极管压降低,要串电阻并上。反之,要经电阻接到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