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大神,求助

楼主(2014-06-24):
AD, ui, ADC, dc, TI
求各位大神解救:
     我用TI的ADC124S021读数据,信号420mv正常,但是在信号470mv时数据不再变化,直到500多mv,数据直接从470跳到了512,什么问题?(因为网上代码都是用到中断,用中断进行SCLK变化会使我的系统死机了,所以没有用中断)。

附上代码;

uint ad124s021 ()
{ uchar ValH,ValL;
  uint i,j;
  uint return_val;//返回值
  uchar ad_channel;//ADC通道
  for (j=0;j<2;j++)//循环读两次数据,取第二次的值
  {

     ad_channel = 0x00;//通道1
     ValH = 0;     //数据高位
     ValL = 0;      //数据低位
     SCLK1 = 1;     //时钟线
     CS1 = 0;     //使能线
  DOUT=0;          //输出线
     for (i = 1; i < 17; i++)
     {
    if(i<9)
    { ad_channel = ad_channel << 1;  //取高位
           DIN = CY;
    }
     SCLK1 = 1;
     SCLK1 = 0;
    SCLK1 = 1;
    if(i>=5&&i < 9)
    {
            ValH =ValH|DOUT;
   if(i!=8)
            ValH = ValH << 1;
          }
          if (i >=9)
          {
            ValL = ValL|DOUT;
   if(i!=16)
            ValL = ValL << 1;
          }

      }

   CS1 = 1;
   DOUT=0;    //停止转换
   return_val = (((uint)ValH*256)+(uint)ValL);
     }
  return (return_val);
}

网友A:
你可以抓波形试试,看看DIN脚的数字量是否与你MCU读到的数据一致,由此来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一般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抓波形试试,看看DIN脚的数字量是否与你MCU读到的数据一致,由此来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一般 ...

我已解决,谢谢了:lol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也不分享解决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也不分享解决的经验;

其实就是程序中多了DOUT=0;只要把这语句删掉就行了:D:lol,真是小小问题搞死人

网友C(2017-07-13):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程序中多了DOUT=0;只要把这语句删掉就行了:D:lol,真是小小问题搞死人 ...

你好,我想问一下 你的程序里
if(i<9)
    { ad_channel = ad_channel << 1;  //取高位
           DIN = CY;
    }

CY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