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复用输入功能

楼主(2014-06-24):
在datasheet上看到STM32的复用输入功能,但不是很懂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并且是怎么用的,求指教

网友A:
比如串口的RX,AD的GPIO等等输入和普通的输入就是复用功能

网友B:
比如I2C,ADC,ISP,USART等 ,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基本上是与I/O口共用管脚的,也就是I/O管脚的复用功能。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这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串口的RX,AD的GPIO等等输入和普通的输入就是复用功能

图片

STM32复用输入

STM32复用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

比如串口的RXD引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串口的RXD引脚就是;

懂了,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