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GC启动时间

楼主(2014-06-24):
各位大大,这样的 音频信号波形 能用AGC么? 波形有时候会超调

网友A:
AGC必有低通滤波,时间常数比音频信号最低频率的周期还要长若干倍,通常在100ms左右,至少50ms。所以没关系,可以用。

网友B:
AGC启动时间

好不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C必有低通滤波,时间常数比音频信号最低频率的周期还要长若干倍,通常在100ms左右,至少50ms。所以没关系 ...

波形只有2ms,不是周期性的,AGC这部分不太懂,请前辈给普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专业啊

非专业幼儿园毕业,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A:
如果这样一个脉冲式的冲击然后衰减振荡之前和之后信号幅度都很小,那么AGC几乎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一个脉冲式的冲击然后衰减振荡之前和之后信号幅度都很小,那么AGC几乎不会动作。 ...

谢谢回复,信号的最大幅度在2.5V左右,衰减之后的振幅几乎为0,冲击信号总共2ms左右,不知AGC方式能不能做,如果不能采用AGC的话怎样才能克服超调情况呢?或者是个无解?

网友B:
需要所有情况,另辟xi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所有情况,另辟xi径

谢谢这位大侠,看来需要另一个方法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