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TIMER】

楼主(2014-06-24):
Q1: NuMirco™家族有多少个定时器?
A1: NuMicro™家族的芯片有高达4个定时器。但也依据不同的器件型号。 用户也可以使用 Systick滴答定时器和PWM 定时器(在使能 PWM 定时器并禁用输出功能的情况下) 作为定时器。

楼主:
Q2:定时器的时钟源都有什么? 用户可以独立地为每个定时器选择这些时钟源不?
A2: 定时器时钟源可分为内部与外部石英振荡源,可支持的外部时钟源包含的频率有4~22MHz、32.768kHz 或以 GPIO 方式输入;而支持的内部时钟源可为系统时钟 HCLK 或22.1184(12) MHz RC 振荡。
用户可藉由设定 CLKSEL1 缓存器 TMRx_S 位来为各定时器控制器做不同的时钟源选择。

楼主:
Q3: 定时器模块中预分频器的精度和定时计数吕在是精度是什么?
A3: 定时器中有 8-位 预分频器和24-位向上计数定时器。

楼主:
Q4: 如何产生周期定时器?
A4: 定时输入周期 = (输入时钟源周期) * (8-位 预分频值+ 1) * (24-位 TCMP);(其中TCMP:定时比较寄存器)。
请参考以 NUC100 系列为范例,最长与最短的周期时间

楼主:
Q5: 定时器都有什么操作模式?
A5:  定时器控制器提供单周期模式、周期模式、双态模式与连续计数模式,还提供由外部脚位来对事件计数功能,以及用来捕捉或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捉功能。(NUC100/NUC120中密度型仅支持单周期与周期模式)

楼主:
Q6: 什么是定时器的单次模式?
A6: 单次模式是指当24-位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与TCMP (定时比较寄存器)设置的值相匹配时,定时器将停止计数。此时,定时中断事件标志(TIF) 将被硬件立刻置位。

楼主:
Q7: 什么是定时器的周期模式?
A7: 周期模式是指当每次24-位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与TCMP (定时比较寄存器)设置的值相匹配时,定时器将复位这个24-位 定时计数器并从0开始重新计数。此时,定时中断事件标志(TIF) 将被硬件立刻置位。

楼主:
Q8: 什么时定时器的连续模式?
A8: 连续模式是指定时器每次在24-位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溢出后不断的重新从0开始计数。每次在24-位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与TCMP (定时比较寄存器)设置的值相匹配时,定时中断事件标志(TIF) 都将被硬件立刻置位。

楼主:
Q9: 定时器的中断事件标志 (TIF)在什么时候被硬件置的? 如何清除它?
A9:一旦 24-位 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与TCMP (定时比较寄存器)设置的值相匹配时,定时中断事件标志(TIF) 将马上被硬件置位。这个标志通过软件写1去清除它。

网友A:
此贴有营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