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AD

楼主(2014-06-24):
原程序在STM32F103R8T6上运行,主要是AD采样,按键,点阵液晶,把采样数据在液晶上显示。现用GD32F103RBT6替代,按键,液晶正常工作,但AD读不到数据,这两款AD之间有何区别?怎么修改?

网友A:
还是下载GD的库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或者找代理问问

网友B:
楼猪的ADC程序有没有ADC校准?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在ADC_Cmd();和ADC的软件启动转换函数之间加延时:for(i=0;i<0x1000;i++);如果不行,把ADC模块代码贴上来吧。

楼主:
修改AD时钟频率<14MHz后,AD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