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相电未经变压的星型整流,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4-06-24):
如图: ACL 与ACN之间

网友A:
跟输入电压相同吧

网友A:
最大值是输入电压的根号2倍

楼主:
是指的有效值和最大值是吧,有计算公式吗?它是怎么运算得出的请问?

网友B:
和单相半波整流木太大区别。。。

楼主:
明白了,三相轮流供电,等同单相

网友C:
虽然是三项轮流供电,但与单项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D:
如果没有电容滤波,输出电压有效值要比单相高很多。

网友E:
这是单相全波整流波形

这是三相全波整流波形

把波形隔一个擦掉一个,就看出单相和三相半波整流波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