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发现个大神的空间,新唐开发者必杀绝技

楼主(2014-06-24):
http://blog.163.com/yuan_xihua/
基于新唐M0516的MDK+GCC的编译环境建立与LOOK应用开发

网友(2013-05-23):
基于新唐M0516的MDK+GCC的编译环境建立与LOOK应用开发
一,下载安装MDK+GCC编译环境
1,从KEIL主页上下载MDK471A的:http://www.keil.com/fid/edz9p7w1 ... es/eval/mdk471a.exe
        并且默认安装到C盘的:C:\Keil,自行和谐处理。
2,从https://sourcery.mentor.com/GNUToolchain/release2449上面下载Sourcery CodeBench Lite Edition for ARM EABI

阅读全文>>
分类:开发笔记| 阅读(565)| 评论(1)
基于新唐NUC123的FM25640C的驱动代码

网友(2013-01-03):
个产品用到铁电存储,要用到5V环境,我还是选择用了FM25640C了。下面是基于新唐NUC123SeriesBSP_CMSIS_V1.01.002的测试代码,希望能抛砖引玉。谢谢。
/**************************************************************************//**
* @file fm25640c.c
* @version V1.00
* $author: yuanxihua@21cn.com
* $Date:  2013/01/03 11:33a $
* @brief  NUC123 Series FM25640C Driver Sample Code

阅读全文>>
分类:开发笔记| 阅读(450)| 评论(0)
基于新唐NUC120RD2BN的EBI接口的ILI9327的驱动程序

网友(2011-10-28):
        本程序采用了新唐NUC120RD2BN带了EBI总线的CPU,因为ILI9327只有一个地址线RS,也就是命令,数据寄存器地址,而且又支持16位总线,所以把此地址线接到多余的ALE上,把ALE配置成GPIO模式,把ALE地址锁存的时序忽略掉,直接用EBI总线驱动ILI9327的数据总线。

      其余不多说,请查看源码文件:ili9327.c

文件内容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阅读全文>>
分类:开发笔记| 阅读(1570)| 评论(0)
基于IAR EWARM开发新唐M0的CONFIG修改及NU-LINK驱动与ISP要点

网友(2011-04-22):
基于IAR EWARM开发新唐M0的CONFIG修改及NU-LINK驱动
1,把下面的内容保存成文件“nuc1xx_APROM.board”: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flash_board>
  <pass>
    <loader>$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Nuvoton\FlashNUC1xxxE.flash</loader>
    <args>--config</args>
  </pass>
</flash_board>

阅读全文>>

楼主(2014-06-24):
:lol谁把刚才的几个回复删除了,啥意思啊?

网友A:
谁呀?严重的灌水。

网友B(2014-08-18):
真给力,楼上的就是大神啊。

网友C(2014-11-06):
真是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大神

必须的,就是楼上喊灌水的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呀?严重的灌水。

九哥,你有没有新唐例程(寄存器版本的)?若有,请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呀?严重的灌水。

邮箱是752363595@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九哥,你有没有新唐例程(寄存器版本的)?若有,请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

去新塘的官网找,后面出来的库和例程都是基于寄存器的,也就是说新塘有两个库版本,一个寄存器的,一个是库函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九哥,你有没有新唐例程(寄存器版本的)?若有,请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

还有,你都没说你是什么片子呢,汗

网友F:
这是谁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都没说你是什么片子呢,汗

NUC100RE3AN系列的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去新塘的官网找,后面出来的库和例程都是基于寄存器的,也就是说新塘有两个库版本,一个寄存器的,一个是 ...

没找到
求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
求连接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720100830110430
新唐官网放出的这个就是最新的,你看看是库的还是寄存器的

网友A:
好像是在说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