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BOV高性价比电机驱动MCU 和触摸MCU 有兴趣的可以过来下载资

楼主(2014-06-24):
AC33M8128的软件开发环境为Keil或IAR.开发工具为Jlinker, Ulinker. 提供开发板裸板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网友A:
优势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势在什么地方啊

性价比上面

网友B(2015-03-10):
赛元触摸flashMCU,触摸,控制,LED显示三合一,标准库文件可供调用,欢迎索取资料Q2593454153,不会存在合泰缺货困扰

网友C(2016-04-16):
CA69F108 系列芯片是一个基于1T 8051 内核的8 位FLASH MCU,内置8K 字节FLASH 程序存储器。运行速度相对于传统的8051 芯片快10 倍,性能更优越。除保留了标准8051 芯片的基本特性以外,还集成了PWM﹑I2C﹑LED 驱动器﹑ADC﹑4-20个触摸按键﹑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和系统时钟监控等模块。并提供IDLE 和STOP 两种省电模式。主要应用于各种车载音响、家用音响、触摸台灯、家电、炫彩灯光蓝牙音箱、汽车电子、数码电机、运动器材、马达控制、医疗保健、仪器仪表、安防、电源控制、工业控制及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