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LED显示屏LED怎样维修

楼主(2014-06-24):
目前我正在设计高密的LED显示屏,但是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由于间距太密,用传统的烙铁这样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对LED灯进行维修的,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进行维修的!谢谢

网友A:
这种屏一般是由小单元拼装而成的,维修也是单元级更换.没人会趴在大屏上逐点维修的.
小单元修复再用烙铁手工修理.密度再高也不会高过cpu的引脚吧,哈哈,耐心点,你会成功的.

网友B:
还是整块换了吧,维修的成本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一般是由小单元拼装而成的,维修也是单元级更换.没人会趴在大屏上逐点维修的.
小单元修复再用烙铁手工 ...

再小的烙铁也是下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整块换了吧,维修的成本也高啊;

整块换成本不是更高???一个小模组大概成本要3000RMB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小的烙铁也是下不去的

传个图片,让俺也开开眼,哈哈

网友C:
貌似中国LED屏产量占全球的80%,设计,工艺什么的早都成熟了吧。

网友D:
点间距多少的?用小口径的热风枪试试看

网友E:
现在批量最小点距1.5mm,使用的是 1x1mm大小的三合一LED,led主要是台湾亿光和佛山国芯光电,宏碁这三家的led,维修必须有专门的热风台,上下红外加温,加上热风。由于led间的缝隙极小,又是多层板,电烙铁维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除非大点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