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咨询一个直流12V正负极反接保护或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4-06-24):
需要实现的功能,输入有2个端口,一个是GND,一个是瞬间的12V,经稳压二极管降压到3.3V后输入给PA2端口,

现在有个问题,为了怕输入的正负极反接,一是怕烧主板,二是为了接线方便,不区分正负极,特请教,有什么办法实现。

原始的接法是1, 能实现侦测,PA2能检测到3.3V的上升沿。

为了实现正负极反接保护,给地线加了一个二极管,就是接法2,发现PA2的检测不到上升沿了。

直流12V能不能接整流桥? 什么型号合适? 就是输入不管正负极有没反接,经整流后的电压,PA2那里就是正极,GND那里是负极?

网友A:
用4个二极管做二极管桥对输入做整流,应该是可行的。只是二极管会有压降,会消耗能量。

你的接法2,为什么PA2就检测不到上升沿了呢?有没有测过这个电路STM32是否是正常运行的?PA2与GND的电压差是多少?检测PA2的时间点,STM32的I/O口是否已经在正常检测状态?

楼主:
GND加入二极管后,在二极管前,正负压差12V,基本正常,在二极管后,PA2前,压差只有0.0几了。 还是未经过整流二极管的时候

初步怀疑是接入二极管后,GND断路了。

压降不怕,本来就需要对12V降压到3.3的。

板子上空余位置不大了。而且对4个二极管自己做电路整流有点心虚,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楼主:
正反极保护是次要,最终目的还是能实现输入随意正反极连接后,STM32都能正常工作。这样对有些不会测量万用表的安装工有很大的帮助和简便。

网友B:
接个贴片的整流桥,输出通过电阻分压,接到MCU,MCU的IO也可以加个保护;

网友B:
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搭电路试验下

楼主:
M版,俺是由软入硬的,动手能力实在欠缺  :'(

X宝查了下整流桥。貌似都是交流转直流的。M版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网友C:
可以用整流桥,我用的这个上面丝印是E509

网友C:
我也是对直流输入用的,防反接

楼主:
防反接还是反接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反接也能正常使用
不管电源正负如何输入,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能给个原理图吗?或者拍个照,X宝里找不到E509

网友D:
如果是12V电压,没有大范围变化,电阻限流就行了,为防止浪涌或者引线过长造成高压,PA2对地加略高于3.3V的稳压二极管。电阻10K差不多,最好不要小于5.1K

楼主:
查到资料了。整流桥也面板上试验过了。可以使用,多谢cuitjxg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