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知道最新版的Keil5怎么使用?已经搞定。

楼主(2014-06-24):
发现新版的Keil5不带元件库了,貌似要单独下载。
图1那个绿色按钮,点开后就是右边这个。
*************************************************************************************
编译顺利生成hex,之后怎么下载啊,点哪个都不对,要怎么设置啊。谁有成功经验,分享分享,图文一下

楼主:
用过最新版的都会发现,里面找不到任何CPU型号列表,这样我们选择M4等大型号时候,会发现,可以编译生成hex,但是没法下载。
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问题。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地方,找到你要的文件之后下载包。就可以了,就能够安装上你需要的芯片包,之后设置。
配置如下,完全一样的啊哈哈

网友A: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提示更新的,都更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提示更新的,都更新即可

嗯,没注意到啊,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下载完后设置几个地方,然后就能正常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新唐开发啊

嗯,是啊,可以用Keil5开发了,话说新唐最近对免费发放开发板很支持的,希望新唐原来越强大,为开发者提供软硬件支持,很好很强大。

网友C:
PACK包要单独选择安装 。再装新唐的NU-LINK的最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CK包要单独选择安装 。再装新唐的NU-LINK的最新驱动

嗯,是的,我就是那么弄的,谢谢大神指导啊。:P

网友D:
楼主好长时间不见你了,吼吼

网友C:
我用MDK511A+WIN8.1。最新的。有不明白的,试试问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MDK511A+WIN8.1。最新的。有不明白的,试试问我吧。

恩,好的,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MDK511A+WIN8.1。最新的。有不明白的,试试问我吧。

九哥就是热情!

网友F:
mdk511a从哪下?从百度网盘上下了一个,无法安装,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dk511a从哪下?从百度网盘上下了一个,无法安装,真是的

http://www.keil.com/fid/5vujbmwrommj1wy6ye11ubw0w13om1a9kd2wd1/files/eval/mdk511a.exe

网友C:
看看前面的帖子。我有发了下载 连接 。

网友G(2015-04-16):
h我居然不能发链接ttp://blog.csdn.net/daniellee1226/article/details/37726169
这个是KEIL 5建立工程的教程

网友H:
是啊,每个公司的元件库都需要下载

网友I(2015-07-09):
MDK5.1的新唐元件库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J:
下载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应该可以下载吧,当时我不会,也下载不了,是我的网速垃圾,我换了个好的网速就OK了。

网友K:
是的,各个公司的库需要单独下载

楼主:
一定要网速好,网速不好,下的文件不完成,会安装失败

网友J:
楼上,NUC 的PACK可以帮忙上传吗? 谢谢!

网友L:
我开始用的时候也糊涂了半天,现在熟悉了

网友M:
我的5.0版本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N(2015-08-18):
最近也在看这个keil5不知道楼上的有没有成功使用keil5自带的RTX,还有emwin的 分享一下,RTX这个相对倒是简单,但是,emwin始终没有弄明白,假如我想用自己的开发板上的屏幕,驱动是ILI9341,我应该怎么移植底层驱动呢,求大神们,给个教程呀

网友O:
确实是,Keil5都支持国产的GD了

网友P:
确实不带,你可以直接下载啊,或者去那个指定的网站手动下载,可以用迅雷多

网友Q(2015-10-11):
引用 网友C:
我用MDK511A+WIN8.1。最新的。有不明白的,试试问我吧。

九哥你好,我是stm32的新手
由于mdk472最后一次崩溃后我没有找到修复的方法,就安装了mdk512.其中困难是有许多,都基本克服。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和mkd472差别太大,对于新手来说,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建立。九哥可以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