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G2553最小系统原理图,谢谢!

楼主(2014-06-24):
如题,哪位大神有,求贴张图,谢谢!

网友A:
这个是launchpad_G2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aunchpad_G2的原理图。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说是最小系统,这个MCU只要接上电源就可以用。引出几条线做BSL下载。

网友C:
参考楼上的原理资料图了啊

网友D:
其实MSP430G2553也可以用面包板来学习的,最小系统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楼上的原理资料图了啊

恩 参考楼上给的原理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aunchpad_G2的原理图。

我收下这个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15):
不是同一型号的?

网友F(2015-03-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aunchpad_G2的原理图。

这个我也收下的了啊

网友G:
这款单片机功耗怎么样啊?大不大

网友G:
还有,有几个串口和spi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有几个串口和spi接口呢?

后来没有采用呢,具体的我不记得了,你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没有采用呢,具体的我不记得了,你查下数据手册

好的,谢谢你哦

网友H(2016-01-15):
和官方的一样!

网友E:
最小系统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单片机+复位电路+LED灯电路的

网友I(2016-08-03):
g2553外接晶振到底多大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