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4-06-24):
stc 11f60xe的单片机  我用定时器1要产生一个20us的基波 晶振用的是11.0592MHZ,用dac832和lm358产生波形。在定时器里面的波形开始出来时,然后屏幕就开始刷得卡死了。好像问题是说 中断时间过短,在定时器里面写的波形太长。注释掉一半的波形时,卡慢现象会好点,但是波形不能不写啊,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在线等回复

楼主:
不会沉了吧

网友A:
中断大快,MCU忙够呛,甚至忙不过来

使用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大快,MCU忙够呛,甚至忙不过来

使用不当

那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B:
用MCU的PWM功能

网友C:
换个有PWM功能的,使用频率输出模式

网友D:
20uS太快了,楼上的都是正解,用PWM,硬件自己完成,给单片机减负。

网友E:
你是需要生成20uS周期的波形还是每20uS描一个点得到想要的波形?
如果是20uS周期的波形,需要拟多少个点?超过5个点(4uS一个点)就尽量不要用软件+51MCU+DAC来做了。
除非是可以使用双端口RAM或类似器件,且下一个20uS的波形变化不算快,51核可以做到的就可以远远超过DAC0832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需要生成20uS周期的波形还是每20uS描一个点得到想要的波形?
如果是20uS周期的波形,需要拟多少个点? ...

波形的脉宽可调 20us等于+1 所以是要20us的基波啊 多谢回答

网友E:
对汇编不熟的话,中断函数里面尽量做到:仅使用uchar、尽量不要使用指针/数组,操作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汇编不熟的话,中断函数里面尽量做到:仅使用uchar、尽量不要使用指针/数组,操作越少越好。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