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错误

楼主(2014-06-24):
mplab 编译一个工程时报以下错误: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 c30\bin\bin\..\bin/pic30-elf-ld.exe Error: A heap is required, but has not been specified 。这是个什么错误,怎么改?

网友A:
A heap is required, but has not been specified

一个堆被请求,但它没有定义。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在propreties里面设置了一下heap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