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引导问题

楼主(2014-06-24):
Nand Flash的程序分2部分:存在0Page的Boot,存在64Page开始的应用程序。
1. 程序固化后,每次加电开机,Boot都可以把应用程序读出并正确运行。
2. 但是每次仿真运行都需要先加电,就是说已经运行过用户的应用程序,此时仿真执行Boot就不能正确读出执行应用程序。
3. 在0Page处先固化一个只有一句自循环的程序,也就是说加电后开始就循环,不执行加载,此时仿真运行Boot就可以正确加载和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请问:在仿真Boot执行加载任务时,哪些寄存器是必须被恢复成初始状态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貌似仿真BOOT加载任务 还真不好弄,因为有些状态是仿真达不到的,比如说应用程序的加载地址和运行地址的设置就不好弄

楼主:
希望有大侠帮忙一下啊!
再提供一些信息!
原来的Boot是在地址0处执行的,把应用程序加载到0x30000000处后执行,分段执行应用程序,发现一个现象:

1. 有时候应用程序执行到有MMU操作的时候,把自身的程序(0x30000000开始处的程序)修改掉了,好像应用程序开始部分的代码变成和Boot的代码一样,此时再往下执行,结果就不正确
2. 有时候0x30000000处的程序不会被修改,然后通过内存映射(应用程序中有设置),地址0处的代码变成了和应用程序一样的代码(0x30000000开始处的程序),再往下执行,结果就正确了。

请问:在使用MMU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或者说MMU怎样才能恢复到开机上电时的状态?
谢谢!